请教ads layout仿真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07-10-28):
请教ads layout仿真主要看哪些参数?对放大器电路版图,如何看电路板上的寄生和耦合效应,请高手多多指教,我还是新手,请各位多多赐教,在下不盛感激!

网友(2007-12-04):
找本书看看吧

一般的射频书都有介绍,主要要考虑,长度,与地间距,介电常数,铜箔厚度等等

网友(2008-07-25):
相当的不懂啊

网友(2009-04-28):
主要衬底的材料参数。

网友:
layout仿真在ADS中应该主要是平面的仿真,对于这些仿真我觉得最好是使用CST的仿真。因为ADS的主要是进行电路的仿真,包括滤波器的仿真也是进行的平面仿真,可以使用ADS和CST的仿真进行对比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