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参数??

楼主(2007-10-28):
大家好,我查了一个AD8001,其中有些参数很不明白:880MHZ,-3db Bandwidth (G=1)

                                                                                                 440MHZ,-3db Bandwidth (G=2)

怎么G才等于1呢??这个应用在什么方面呢??

我要将一个622MHZ的信号放大,应该怎么选择运放呢??

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re

G=GAIN

对于VFB型opamp,注意你的GBW不要超过运放本身的GBW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