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今年威盛analog designer笔试的最后一题

楼主(2007-10-28):
让求一个两极运放的PSRR的传输函数,我当时没答上来。
我看了一下书,艾伦那本书上讲过,但推导比较复杂:先画出小信号等效电路,再写出传输函数,
最后还得对这个传输函数求解,才能得出PSRR的传输函数来。
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推导方法呢?或者对这个传输函数有没有直观一点的理解呢,也便于记忆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大概相当于3级的DC增益

网友:
能不能把题目发上来呀,有图的话最好

网友:
看来是比较复杂

网友:
图呢?看图!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以allen书上288页的图为例(也就是最基本2级运放)

第一级用Razavi书上分析PSRR的方法,第一级输出和Vdd的变化是同步的,Vdd/Vout1为1

再看第2级,第2级的输入管gate 为Vout1,Soure为Vdd,即Vgs不随Vdd变话,gmVgs电流没变化
则Vdd对第2级的影响简化为2个mos管的电阻的问题

即Vout2/Vdd=ro7/(ro6+ro7)
低频时,PSRR+=Av(0)*(ro6+ro7)/r07

和allen书上结果是一样的

:)

网友:
虽然你说的笔试题我没看到,但是大体了解,推荐片IEEE paper,讲LDO的psrr的,其实也就是多级op的psrr,附件给你,希望会对大家学习有帮助。

Title: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 High PSR, Linear Regulators for SoC Applications

网友B:
我用berkeley书上的方法作的,比其它的方法简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allen书上288页的图为例(也就是最基本2级运放)

第一级用Razavi书上分析PSRR的方法,第一级输出和Vdd的变化是同步的,Vdd/Vout1为1

再看第2级,第2级的输入管gate 为Vout1,Soure为Vdd,即Vgs不随Vdd变 ...

if ignoring all the capacitance, the result is right, however,

I think it is not so useful for real design..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 ignoring all the capacitance, the result is right, however,

I think it is not so useful for real design..

谢谢您的意见:)
在实际设计中,电容造成的零极点我再另外分析,这样可行吗?

看到复杂的传输函数就比较头疼。。。
等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不完全等于环路增益

网友:
大有获益啊

网友:
确实是比较复杂,完全手工计算比较难

网友:
觉得Allen分析的还是好复杂,不知道该怎么直观的看

网友:
gray的稍微好一点,没那么复杂,不过只算了低频的。

网友(2007-12-01):
好难的问题

网友:
大家讲的好 学习了

网友:
笔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么?

网友:
感觉PSSR一般都比较难算,拉杂维的书讲的不多,有什么书更详细的讲解么?

网友:
应该这时候把电源扰动看作信号输入,再按照不同的电路结构带入公式计算。可以用很直观的计算公式计算。

网友:
等效输入噪声,后面的仿真和测试方法到很简单,诶

网友:
低频的应该很简单,但是算全部的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2008-01-04):
need low frequency , It is OK

网友:
allen书上对PSRR+ PSRR-都讲的比较复杂

网友:
en 直接算低频就ok了吧

网友:
Gray的分析方法很好

网友:
高手
謝謝解答!!!

网友:
威盛還...可以嗎?????

网友:
小弟不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两句。
PSRR的意思是说对于单位增益,电源的扰动在输出端引起多到的变化。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
1,最为精确的计算方法是计算输入为0时,电源变化引起输出多大的变化,即Avdd。然后求差分放大
倍数和AVdd 的比值。
2,当放大器的差分放大倍数很大时,可以将电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即将Vout接到输入级的负端口,
然后将输入的正端口接到虚地。计算vdd/vout就可以了。
我推荐用第二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对于计算零,极点比较方便。
低频计算时,不考虑电容。用任何一种方法都非常简单,如果你对基本电路很熟悉,知道最基本电路
的输入,输出电阻,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图就直接写出大概值了。

求零极点是这样的,极点就是令Vout=0,变化vdd,此时要考虑电容,写出等式就可以求出了。
零点就是令vdd=0,vout变化,然后写出等式。

所以你不要推导一个完整的小信号情形的公式 ,那样非常复杂。
你先得到dc的值,然后按照我说的求出零,极点就可以写出完整的表达式了。
这种方法计算简单很多,虽然表面看起来,一个步骤分成了三步,但是要知道每一个步骤都很简单。
实际上简单很多,就向从时域转到频域,表面看起来将一个信号分成了无数多的信号,好像是变复杂了
但是由于每个信号都是一个本征信号,处理起来不知道简单了多少倍。所以简单了很多。

网友:
搞不懂,我还要多看看书哈

网友:
樓上說的方法就是Allen在6.4節分析所用的方法...參考看看摟....

网友(2008-02-03):
经验经验 没钱了

网友:
受教了,
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一直对PSRR头疼!

网友:
謝謝大大們的解答, 之前比較沒再看這類的問題, 剛好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2008-03-24):
你把东西都拿出来啊

网友:
解释的很好,分三步。

网友:
对psrr计算 理解方面一直比较模糊,看了上面几位高手的解释,稍微有了点思绪。
   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些 积雪加深理解了~~

网友:
好题目,真难啊,

建议开一个运放零极点板,一起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D:
根据gray的说法,对于P输入,第一级与第二级电源对输出的影响相互抵消,因此PSRR+很好!
仔细研究page434~435,发现gray的推导有问题,对于pmos输入的二级标准运放,vdd的变化直接通过Rtail(电流源等效电阻)作用到pmos输入管的源极,从而相当于从输入管输入一个共模电压,计算此时的共模增益从而得到vdd通过第一级对输出的影响!然而Rtail接mos的源极,相当于串联一个小电阻,这样vdd的变化delta(vdd)传递到两个输入管的源极的节点a只有很小的部分delta(Va)=delta(vdd)*Rgm/(Rgm+Rtail),Rgm为从输入管pmos源极a点看进去的电阻,其值相对Rtail很小,所以感觉gray这部分的推导存在问题!不知道是否自己理解有误?期待达人解答

网友:
最基础的东西

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
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
看到大家的讨论,稍微有些思路了

网友:
没有书,怎么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gray的说法,对于P输入,第一级与第二级电源对输出的影响相互抵消,因此PSRR+很好!
仔细研究page434~435,发现gray的推导有问题,对于pmos输入的二级标准运放,vdd的变化直接通过Rtail(电流源等效电阻)作用到 ...

你说的是对的,你看书看得很仔细啊,佩服!
我看过一遍没有注意到这个。 不过根据你的推导,Rgm应该比Rtail大很多才有delta(Va)=delta(vdd),而不是很小。事实上Rgm是两个ro的串联。
实际上从你的结果也看出来了,如果Rtail比Rgm大很多, 那么在原有的PSRR+上,你还可以获得几个db的提高。 所以grey的结果应该是保守的(低频),高频的时候就由各个极点的大小决定了。 你说呢?

网友:
推荐的这个paper不错

网友:
研究研究
看看大虾们的意见

网友:
见识大增

网友:
又是一个模拟分析的难题,太难了!

网友:
看到高手们的分析,我真是无地自容,受到打击了,当然同时也是鼓励
从此发愤读书,先将那几本书啃透再说

网友(2008-04-23):
完全不懂,看看

网友:
在交流中学习不错。谢谢

网友:
55555,我还不会求呢~~~~~~~~~~

网友:
讲得都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gray的说法,对于P输入,第一级与第二级电源对输出的影响相互抵消,因此PSRR+很好!
仔细研究page434~435,发现gray的推导有问题,对于pmos输入的二级标准运放,vdd的变化直接通过Rtail(电流源等效电阻)作用到 ...

在共模增益的时候已经把你所说的问题考虑过了,所以你的思路是把它考虑了两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gray的说法,对于P输入,第一级与第二级电源对输出的影响相互抵消,因此PSRR+很好!
仔细研究page434~435,发现gray的推导有问题,对于pmos输入的二级标准运放,vdd的变化直接通过Rtail(电流源等效电阻)作用到 ...

Rtail is large enough, like source degeneration situation, just assume input small signal is equvient  as a minus one on gate of differential pair, so after first stage, increase vgs of second stage, compensation the voltage result from vdd divide by second stage ro directly.

网友(2008-09-02):
allen中的232页将的很好的,通过小信号分析就可以得到,

网友:
感到压力了。。。

网友:
好多回帖的看书看得真透啊,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08-10-02):
楼上很多强人啊

网友:
psrr 搞不懂啊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08-12-31):
又没有高手从信号流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公式来吓唬人.

网友:
是不是也要用叠加的方法来算每一级啊

网友:
最怕推导psrr了,感觉很难

网友:
Vdd 处输入为共极输入,按照多极运方的简便分析方法,先分析dc增益,然后增加主要的零极点,这样会简单点吧。

网友:
算起来还是蛮复杂的,不过书上有解答啦~~

网友:
钱钱钱,多赚点

网友(2009-03-12):
afas f dsaf asdf sda dsa fdsa

网友:
gray的书上有推导啊,好像也不复杂的样子。楼主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10-06-21):
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
参加过那次笔试,呵呵

好像也做出来了

网友:
以allen书上288页的图为例(也就是最基本2级运放)

第一级用Razavi书上分析PSRR的方法,第一级输出和Vdd的变化是同步的,Vdd/Vout1为1

再看第2级,第2级的输入管gate 为Vout1,Soure为Vdd,即Vgs不随Vdd变话, ...
引用 网友A:

---------------
第一级主要是共模抑制比大,
所以第一级的输出电压基本跟随电源电压

只要第一级输出电压跟随电源电压,那么余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求出电源到输出的开环增益,

然后闭环电源到输出的增益就是 开环增益除以环路增益,

得到的就是闭环的电源到输出的增益,
把它倒过来,就是电源抑制比。

呵呵

网友:
用等效电阻分压法

网友:
好好看下伯克利了

网友(2010-09-25):
感觉也是很麻烦的,艾伦的推法已经做了很多简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哪本书?

网友:
几乎是输出级决定了,漏阻决定

网友:
学习中,牛人好多

网友:
觉得grey书上写得很明白

网友(2010-10-27):
回复 网友A:

    这个分析应该只是对第一级输入对是NMOS,电流镜是PMOS的单电源情况 这个时候输入变化(即电源变化)基本都到输出的 再接个第二级PMOS VDD的变化使Vgs恒定 估计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分析
    但是第一级是输入对是PMOS,电流镜是NMOS的时候,输入变化(电源变化)基本到输出是0的 也就是说电源变化对第一级基本没有影响
此时的第二级的NMOS Vgs也基本是不变的 因为源接地 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网友:
我还以为有友情帮助的呢!

网友:
期待有人做深入的分析

网友:
路过,笑而不语

网友(2012-01-10):
Gray书中讲得方法不错,利用小信号叠加原理。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B:
我用berkeley书上的方法作的,比其它的方法简练

请问您说的书是什么书呢?方便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