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推出AT2440EVB-II开发板(核心板+底板结构)

楼主(2007-10-29):
   AT2440EVB-II开发板是由核心板+底板结构方式的,核心板是六层板,尺寸为74x31mm,集成了CPU、64M SDRAM、2M NOR FLASH、64M NAND FLASH,采用四排双行插针1.27mm间距扩展方式,是目前公开结构最小的核心板之一,这种结构也是目前最可靠的扩展方式,对作为产品应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底板是四层板,尺寸为110x80mm,集成两个标准串口,100M网卡,USB主从口,音频输入输出,SD卡
,红外线,引出I2C接口等,将三星S3C2440A CPU的接口标准完全扩展出来。
   所有布线均采用专业设计,完全符合主板高速运行的生产工艺。

特有功能:
 1.配有Linux2.6.18.2版本(QT:2.3.10)、Wince5.0版本的系统,提供源代码;
 2.WINCE特别提供 USB无线网卡驱动、USB 200万像素摄像头驱动(Linux2.6提供可实现远程监控程序)、
CAM手机专用30万像素摄像头驱动;(注:此部分只提供驱动与测试DEMO,没有源代码;只负责设备能正常使用,不负责二次开发)
 3.LCD液晶驱动真彩屏分别有:夏普3.5'LCD, 夏普8'LCD, 日立7'LCD(导航专用宽频液晶屏)
 4.WINCE5.0串口己支持GPS接收器使用,特别提供USB下载方法,适合做产品者使用;
 5.WINCE5.0完成时钟修改后断电可保存的注册表问题;增加数据保存区,断电后数据不掉失。
 6.WINCE5.0增加全新ATBOOT.bin的USB自动下载功能,增加系统分区功能。
 7.WINCE5.0增加BSP中个性LOGO显示,方法简单容易,可以动手制作自己的LOGO。
详情请查看网站:
http://www.avantech.com.cn
网通用户查看:http://www.avantech.gd.cn

AT2440EVB-II图

楼主:
AT2440EVB-II硬件特性

核心板
1   中央处理器 三星S3C2440A-40,主频400MHz,最高533MHz
2  外部存储器 内存SDRAM:64M字节(两片32M);
               NAND Flash:64M(K9F1208UOB);
               NOR Flash:2M 8-16位(AM29LV160DB-90EC)
3  尺寸 74*31mm

底板
1   串口 两个标准串口
2  网络接口 一个100M Ethernet,RJ-45接口(DM9000AEP)
3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4  音频接口 一路音频输出
             一路音频录入
5  存储接口 标准SD Card接口(最高可支持1G)
6  LCD和触摸屏接口 LCD/STN液晶屏接口(50针2.0mm间距),可以接各种单色、伪彩、真彩液晶屏,含有触摸屏接口(四线电阻式);
7  摄像头接口 CAM接口,可接OV7660的摄像头
8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
9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10 红外收发器 一个红外线接收器
11 按键 四个测试按键
12 扩展总线 64个扩展总线
13 IO扩展接口 44个GPIO扩展接口
14 调试及下载接口 一个6针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15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16 尺寸 110*80mm

详情请查看网站:http://www.avantech.com.cn
网通用户查看:http://www.avantech.gd.cn
欢迎来电020-87570973  87566943 、Email:avantech2005@gmail.com或QQ咨询544166794、470705837、513288592

楼主:
AT2440EVB-II软件特性

WinCE 5.0操作系统
名称          功能特性        描述
ATBOOT        USB下载NK    WINCE5.0特别提供USB全自动下载方法,速度快,稳定。(注:此部

分不提供源代码)
BootLoader     EBOOT       提供EBOOT方式下载,仅供学习

驱动支持
LCD Driver                 显示驱动程序最多支持800x600x16位    目前提供
240*320,640*480,800*480三种分辨率驱动
Audio Driver               音频驱动程序
Ethernet Driver            100M以太网驱动程序
USB Device Driver          USB 从设备驱动程序
USB Host Driver            USB 主设备驱动程序,同时支持三个USB,支持优盘
Serial Driver              串口驱动程序
NandFlash Driver           Nand Flash 驱动程序
RTC Driver                 实时时钟驱动程序
LED Driver                 LED 灯驱动程序
SD Driver                  SD 驱动程序,即插即用
Touch                      四线电阻式触摸屏驱动,支持从2.4至10.4英寸LCD型号
红外接收器                 红外线接收器驱动
CAM                        OV7660摄像头驱动,20PIN 1.27间距
图形界面QT                 WINCE QT界面,支持上网浏览器,MP3/4播放器等。

特别性能

数据保存区                 系统提供一个区域可保存用户复制的文件,断电后不会掉失所保存的
数据,此为特别开发的性能。提供时钟修改后断电可保存的功能。市场上所销售的其它开发板大分
部没有此功能,都存在断电后掉失用户添加的数据,时钟不保存等。
USB摄像头                  支持200万像素USB摄像头,提供驱动与测试软件
CAM摄像头                  提供CameraTest测试软件
USB无线网卡                提供VIA Networking VT6656 USB-Wireless LAN Adapter无线网卡驱

动,没有源代码。
MP4播放器(CE5.0)         800*480分辨率下全屏播放MP4速度效果非常好,图象清晰
GPS接收器                  CE5.0串口下可直接支持GPS卫星接收器
GPRS上网、发彩信           CE5.0版本正在开发此功能

楼主(2007-12-04):
关于开发板各方面的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公司网站http://www.avantech.com.cn及网站的“技术论坛”,多多关注。

网友:
能否给报个价?

楼主:
感谢你的支持,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你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www.avantech.com.cn或至电我司咨询,欢迎来电020-87570973  87566943 、Email:avantech2005@gmail.com或QQ咨询544166794、470705837、513288592

网友(2014-04-09):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联杰国际(DAVICOM) 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磁威(MAGCOM)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代理商,供应DAVICOM全系列產品DM9000EP DM9161AEP DM9000AEP DM9601EP DM9161EP DM9620 DM9006EP DM8806AFP 及MAGCOM全系列产品:HS12369 HS12361 HS9001 HS9016 .....原装正品,供货稳定价格优惠,欢迎大家咨询订购。我们不仅负责销售,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的推广和服务;

贵公司在开发产品时,我们可以免费为贵公司提供:
1)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
2)Layoeut PCB(布板指南).
3) 中文编程指南
4)Drive.   ps:Linux drive/wince drive/vxworks/neucleus/.c/csos
5)如遇技术问题,原厂FAE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李 sir:027-87880506,027-87207595
Mobile:13469977252
E-mail:baron_li@axwdragon.com
MSN:baron_li1@hotmail.com
QQ:159619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