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式DC/DC转换器的MOSFET选择

楼主(2007-10-29):
对在DC/DC电路中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选择MOS管做了很详细的分析说明

降压式DC/DC转换器的MOSFET选择

网友:
IC内部的??

网友:
很好,值得看看

网友(2008-07-29):
謝了 正需要這類資料

网友:
Qg,Ron非常重要,在选择mos的时候

网友:
必须知道的知识,呵呵

网友:
很好 政需要

网友(2008-09-13):
kan kan

an kan ,hao

网友(2009-09-17):
钱不够了 哎

拿点钱

网友:
来拿钱

11111

网友:
对不起,您的资产不足,无法进行本操作(小于 0 信元)。

网友(2009-12-24):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分享...好東西,,,下來參考一下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共享

网友(2010-05-02):
很专业,很敬业

网友:
Ron非常重要,在选择mos的时候

网友(2011-08-09):
同步整流降压式dc/dc转换器都采用控制器和外接功率mosfet的结构。控制器生产商会在数据资料中给出参数齐全的应用电路,但用户的使用条件经常与典型应用电路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功率mosfet的参数。
对功率mosfet的要求
同步整流降压式dc/dc转换器的输入及输出部分电路如图1所示,它是由带驱动mosfet的控制器及外接开关管(q1)及同步整流管(q2)等组成。目前,q1和q2都采用n沟道功率mosfet,因为它们能满足dc/dc转换器在输入电压、开关频率、输出电流及减少损耗上的要求。

图1 同步整流降压式dc/dc转换器的输入及输出部分电路简图
开关管与同步整流管的工作条件不同,其损耗也不一样。开关管有传导损耗(或称导通损耗)和栅极驱动损耗(或称开关损耗),而同步整流管只有传导损耗。
传导损耗是由mosfet的导通电阻rds(on)造成的,其损耗与i2d、rds(on)及占空比大小有关,要减少传导损耗需要选用rds(on)小的功率mosfet。新型mosfet的rds(on)在vgs=10v时约  10mω左右,有一些新产品在vgs=10v时可做到rds(on)约2~3mω。
栅极驱动损耗是在开关管导通及关断瞬间,在一定的栅源电压vgs下,对mosfet的极间电容(如图2所示)进行充电(建立vgs电压,使mosfet导通)和放电(让vgs=0,使mosfet关断)造成的损耗。此损耗与mosfet的输入电容ciss或反馈电容crss、栅极驱动电压vgs及开关频率fsw成比例。要减小此损耗,就要选择ciss或crss小、阈值电压vgs(th)低的功率mosfet。

网友(2019-07-08):
是on-chip的吗?

网友:
很感恩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