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接收机系统参数的设定

楼主(2007-10-29):
请大侠帮助如何设定RF接收机系统各部分的参数

网友:
简单参数可用手算,比如nf, iip3等。复杂参数象ber等要用软件。

网友(2007-12-01):
This is system design area, not only component / block design level.

网友(2008-01-03):
yeah,

3rd floor is right

网友(2008-04-25):
有点深奥哦

听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2008-08-08):
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
有详细资料吗?

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2008-11-09):
DAS is better choice

网友:
麓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240――960MHZ RF CHIP 同时提供zigbee解决方案IA4432/IA4421/SI4020/SI4021/SI4022/SI4320/SI4322SI4420/SI4421/SI4430/SI4432/SI4431/IA4430/IA4431
联系方式请参考网站www.lustech.com.cn

收发芯片
¨

SI4430
-
频率范围=900-960MHz; 输出功率= +13dBm;灵敏度= -117dBm

SI4431
-
频率范围=240-930MHz; 输出功率= +13dBm;灵敏度= -117dBm

SI4432
-
频率范围=240-930MHz; 输出功率= +20dBm;灵敏度= -117dBm

主要性能规格
¨
频率范围240-960兆赫兹
¨
灵敏度 =-117dBm

¨
数据波特率= 1-128kbps
¨
最大输出功率为+20dBm的芯片,
      其可设置的功率范围在1120dBm之间
¨
最大功率为13dBm的芯片,
       其可设置的功率范围从-8+13dBm
¨
电源功耗低
Ø
接收时为17毫安
Ø
在功率为13dBm时发射电流为20毫安
Ø
在功率为20dBm时发射电流为60毫安
¨
供电电压为1.8-3.6
¨
在关断模式下的电流只有10纳安
联系方式请参考网站www.lustech.com.cn

网友:
怎麼做呢?

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