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7-10-30):
请教做PLL时有没有必要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区分开,即VCO电路单独用一个模拟电源?
还是整体都接到一个电源上就可以了呢?

网友:
这个看你那个优先了,如果精度优先,电源分设是一个好的选择,如面积有限,就要考虑其他方法了。

楼主:
如果我PLL整体共用一个电源和一个地的话,jitter会比分开电源和地的时候大吗?

网友A:
当然会了
看情况了,至少VCO电源是要用LDO的
其他部分,有时候如果数字电源距离太远的话,那整个pll就共用LDO产生的电源了

引用 楼主:
如果我PLL整体共用一个电源和一个地的话,jitter会比分开电源和地的时候大吗?

楼主:
那么我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别拉出PAD,封装时引到同一个引脚上(因为分别引的话引脚不够了),这样有好的效果吗?

网友:
最好把模拟和数字的电源分开,否则jitter会很大。最好在封装的时候也分开。

网友:
数字部分的电源肯定要和模拟电源分开的,因为数字门的翻转都会造成电源和地上大的抖动。
以我的经验,PLL要3~4组电源,其中数字一组,VCO一组,prescaler一组(试过PFD的脉冲导致prescaler分频不正确),CP和PFD一组

网友(2007-12-06):
it's dependent on your Kvco  and noise generated from Ldi/dt, where i is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it's always a good practice to separate analog/digital power of PLL

网友:
我们做的有时就用一个电源,有时会把分频器的电源分出去,主要看spec的要求了,只要能满足spec就好
不过好像也不是要用几个电源把,一般就一个或者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了
看情况了,至少VCO电源是要用LDO的
其他部分,有时候如果数字电源距离太远的话,那整个pll就共用LDO产生的电源了

用LDO 有点大材小用了, 只要把电源的decoupling cap做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把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别拉出PAD,封装时引到同一个引脚上(因为分别引的话引脚不够了),这样有好的效果吗?

在pin紧张时, 是一个较好的折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