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中SLAVE输入HREADY信号的作用?

楼主(2007-10-30):
AMBA中SLAVE和MASTER均有HREADY信号输入,对于SLAVE来讲HREADY输入信号的作用不是很明白,因该是总线的仲裁模块驱动HREADY信号给MASTER和SLAVE,但是输入的HREADY信号对SLAVE具有什么作用?
AMBA的协议里面好像讲的不是很清楚,牛牛们给提示,谢谢了!!

网友(2009-07-01):
我也没搞清楚hready输入给slave有什么作用

我也没搞清楚hready输入给slave有什么作用,请哪位大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请教

正在做一个AHB总线的SLAVE,急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QQ283227623

网友(2009-08-11):
你们讨论的是那个总线版本哦,版本2的好像是slave输出hready吧

网友:
就是让slave在这个有效的时候采样地址和控制信号的用的

网友(2009-09-28):
slave 决定该不该抓bus上的command

网友:
当然如果整个bus上只有一个slave,就不需要input hready

网友(2012-04-19):
amor正解! 作为slave输入的hready_in,意味着当前总线上是否空闲,高代表空闲,slave可以get bus command。slave输出两个hready_out、hrep【1:0】,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