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阻的Pspice模型如何建模

楼主(2007-10-30):
请教高手,如何对交流电阻的Pspice模型进行建模和编程,如何建模,谢谢!例如:R=C*SQRT(2*Pi*f)。其中C是常数,f是频率,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急需高人指点!

网友(2011-11-15):
这个用一个子电路不就行了么。后面的C*SQRT(2*Pi*f)算出啦的值赋给一个电阻就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