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07-10-30):
4-20mA的电流先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经过放大,衰减,隔离后进单片机,要求进单片机的电压最大值为3.3v
隔离准备用电压跟随器,而电压电流的转换,以及放大衰减的电路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re

先要看你需要多高的精度,4-20ma一般转换为0-5V,压缩到3.3V精度会有降低

其实你google点电流转电压电路,就能看到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