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L,TSPC,ILFD

楼主(2007-10-30):
请教CML,TSPC,ILFD分别适用什么场合?CML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啊?

网友:
CML的特点是全差分、低摆幅、低噪声,适用于高速场合,如PLL的分频器
TPSC的特点是动态、低功耗、单端,适用于中高速的吧
最后一种暂时没有听说过

网友:
ILFD是啥不清楚

网友(2008-10-21):
ILFD是注入锁定的频率分频器(Injection locked Frequency Divider)

网友(2009-11-24):
good question, from Razavi Dlatch to ILFD

网友(2010-07-06):
ILFD工作频率高,带宽窄,有锁定范围的问题,相位噪声性能较好(振荡中心处),功耗小
主要是基于振荡器设计,加上频率牵引
现在看IEEE上关于分频器的有许多都是ILFD,其主要问题还是锁定范围吧

网友(2014-11-18):
CML的全称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urrent mode logic

网友(2017-04-02):
TSPC为动态存储,利用的是MOS管的寄生电容,限制了时钟的最低频率,但优势是速度快,面积小。
传统的CML 存储稳定,结构可靠,但是因为是很传统的结构,速度慢面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