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工艺仿真中tt ff ss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0-31):
谢谢啦先刚开始做仿真不懂的还有很多,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t,代表typical
s,代表slow(电流小)
f,代表fast(电流大)
一般是第一个字母代表nmos,第二个字母代表pmos

网友:
en  楼上讲的不错

网友:
一共有五種
TT
FF
FS
SF
SS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同学,顶一下!

网友:
顶~~~~看来还要学好多东西

网友(2008-03-09):
就是这样的

网友(2009-06-28):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2009-10-13):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这叫工艺角分析,corner analysis,一般有五种情况:
fast nmos and fast pmos (ff)
slow nmos and slow pmos (ss)
slow nmos and fast pmos (sf)
fast nmos and slow pmos (fs)
typical nmos and typical pmos (tt)

在这些情况下,还要进行工作温度分析(temperature sweep)。

网友:
2楼讲的很不错

网友:
呵呵,看来是新手了啊
鼓励

网友B:
slow 慢 为什么是电流小
fast 快 为什么电流大呢

网友:
更精確得來講~應該是製程中參雜濃度的漂移~~因為濃度高的時候就比較快~濃度低的時候就比較慢~~
這種狀況在NMOS以及PMOS中都會發生~~所以要跑這種模擬

网友:
ss threshold大, ff threshold小

网友(2010-01-17):
好像ff的阈值电压比tt大,ss相对小

网友:
觉得22楼有点道理

网友(2011-05-16):
TT SS FF 還要配合溫度 simulation
更完整些

网友:
1楼已回了。

网友:
这三种仿真模式!

网友(2012-10-29):
回复 网友C:

    我仿真的情况也是ff情况下管子的阈值电压大,ss时阈值电压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刚看了下自己的model文件,里面ff情况下阈值小,ss下阈值大。这也符合器件物理层规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看了下模型文件,确实是ff情况下阈值电压要低一些,但是在直流仿真的时候,为什么ff情况下仿真得到的阈值电压要比ss情况下的大了?这与模型文件的描述相反了啊?

网友:
Actually in real life what we simulate in the simulators we don't get exactly that in the physical design.So as every thing is probabilistic you have to ensure that the chipyou fabricate should work in all process corners. .They are what you have listed.Now suppose you have a speed spec.So if the functionality is achieved in all specs then u have to simulate in Slow-Slow corner to figure out the worst case speed.Similarly for power spec u simulate in FF corner as in that corner the Current is maximum as the transistors have low Vt there.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4-06-02):
这个是从一个用到的库文件里的截图,可以作为参考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
这个看工艺库的说明文档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2014-08-12):
涨之势了,啊哈

网友(2014-12-24):
感谢,正在查找这方面的意思~

网友(2020-12-09):
2楼优秀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B:
slow 慢 为什么是电流小
fast 快 为什么电流大呢

私以为从半导体物理的角度,扩散速度快的杂质浓度高,根据不同的漂移电流和扩散电流的组合,最终的结果就是ff大电流,ss小电流吧

网友(2022-05-19):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