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文件里的define语句无效

楼主(2007-11-01):
如在test.s里:
  #define $v0 $2
  #define $a0 $4
  #define $a1 $5

...................
  add v0,a0,a1
.....................

用mipsel-linux-gcc编译时出错,出错信息是add的操作数非法

如果把 add v0,a0,a1 改成 add $2,$4,$5 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是#define语句没有生效吧?? 望高手帮忙哈

网友:
应该写成这样:
#define v0 $2
  #define a0 $4
  #define a1 $5

楼主:
事实上我把文件的后缀名.s改成.S就可以编译通过了(也即预定义起作用了),上面代码是笔误

网友(2008-12-11):
可以用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