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汇编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在一般的汇编语言指令集中找不到如下几个指令,请教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或者他们就不属于汇编语言?
命令分别是:LDX,LDA,STA,STX,EDCX,BNE,SEC等。这个是在一篇关于数显模块的英文说明文档里出现的,使用的片子是MC68705P3及LF388,AD575,NMC9306等一些外围芯片。文档写的很详细,每个管脚都给了定义,但是后面的汇编语言却出现了一些不认识的命令,希望各位大虾指明方向,多谢!

网友:
那时他的专用寄存器,定义好地址就能用

网友:
是单片机的专用汇编指令

单片机很多都有自己的指令系统,到IC的SPEC里面找会有详细解释,使用起来和标准的51的指令系统很相似

比如你问到的:
LDX:  load x from memory
LDA: load A from memory
STA: store a in memory
STX: store x in memory
BNE: branch in not equal
SEC: set carry bit

其他的可以自己多找找

网友:
不同内核的单片机有不同的指令系统

网友(2007-12-10):
找一下芯片的datasheet就好了

网友:
查处理器的手册。

网友:
Freescale 的MCU

去 freescale 网站查这个文档:S12CPUV2.pdf

网友:
应该接近6502 ,看看6502 的指令集吧

网友(2008-02-01):
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