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crowave office导入NEC的design kit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请问将NEC的design kit导入到microwave office后,管脚跟实际的不一样要怎样设置呢?
如NEC的PC8215TU的管脚为8个,在microwave office中确只有两个脚,修改ground参数后,也只有三个脚,而且layout显示没有连接上,不知道该如何设计采用这个元件的电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7-12-08):
我是初学者,这类还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