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自动布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用astro做自动布局布线,用astro做DRC/LVS都可以过,
但是stream out然后在icfb下stream in ,再做DRC,发现器件的衬底都没有接,
几nwell里面没有n+ active,nmos管外面没有p+ sub,DRC报floating nwell错误,
请问是怎么回事,感激不尽:)
:Q :Q

楼主:
在这里混的难道一个高手都没麽?
还是都不愿意讲呢。。。

网友:
不动这个问题

楼主:
唯一回帖的还是个广告。。。

网友(2009-09-15):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用astro做自动布局布线,用astro做DRC/LVS都可以过,但是stream out然后在icfb下stream in ,再做DRC,发现器件的衬底都没有接,几nwell里面没有n+ active,nmos管外面没有p+ sub,DRC报float ...

是不是在stream out没有merge到底层信息啊?你可以man一下命令,是否有些switch没设置上。
猜测啊,因为我用ICC,没有用过Astro,不知道两者有多大差异。

网友:
检查下gdsout layer map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库,是不是stdcell本来就没有井连接?那你可能需要先place tap filler array

网友(2009-11-11):
应该是没有加well tap 这个在放stdcell前就该加入,不然可能latch up

网友:
1. 可能是你astro的参考库的问题,打开std_cell看看是否包含所有层次信息;
2. 可能是你导入icfb时用的map文件不对;
3. 何不在astro中调用calibre做个DRC、LVS看看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工艺,工艺有什么特殊要求,另外楼主icfb的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是有高手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可以设定的地方好多.一点点查吧!

网友(2011-01-10):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