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14内核编译移植求助

楼主(2007-11-01):
编译一个linux-2.6.14内核,下载到WKADS板(龙珠MC9328MXl处理器)。每次运行到内核启动时就不动了,终端提示为:
Uncompressing Linux...................done, booting the kernel.
网上也有许多文章介绍解决办法。大都是说启动参数的串口设置问题,在linux2.6版本下要设置串口为console=ttySAC0。
按照网上的说明,我将启动参数设置为:
console=ttySAC0,57600n8 ip=bootp root=/dev/nfs
编译后将生成的zImage下载到板子上,可是运行后还是停留在那个位置不动。
折腾了好长时间,实在解决不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好象是没有文件系统

楼主:
文件系统我也下到板子上了,用原来供货方提供的2.4内核也能引导.可用自己编译的2.6.14内核就在那里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