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模拟或者射频的系统仿真一般推鉴啥软件?

楼主(2007-11-04):
一个大的系统,先确定子模块电路的设计需求,那么必须先进行系统级别的仿真,那么一般用啥软件比较好?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系统级用matlab和ads比较多

网友(2007-12-13):
ADS 比较常用, 兼容性好,可以嵌入多种软件的数据结果, 而且也比较好学

网友:
cadence veriloga 建模。

网友:
射光所用ads!
我不做射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