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中断路由问题

楼主(2007-11-05):
主板上的PCI总线是共享的,中断线是共享的吗?还是点对点的呢?
每一个PCI设备有INTA, INTB, INTC, INTD四个中断线,单功能设备只能使用INTA发出中断请求,假设主板上有3个PCI插槽, 这三个PCI插槽上面插入了3个单功能PCI卡,当这三个卡中的一个设备发出中断的时候,它使INTA有效,如果母板上连接INTA的线不是点对点的,中断是不需要仲裁,(REQ,GNT)的。PCI另外一端的中断路由控制器如何区分出来是哪一个设备发出的中断请求呢?

                                  谢谢阿!

网友:
中断是这样的:设备产生中断信号,主机有一个轮询的过程。

网友:
中断线是多个PCI槽共享的,一般是一号槽的中断A联二号槽的中断B联三号槽的中断C,一号槽的中断B联二号槽的中断C联三号槽的中断A,一号槽的中断C联二号槽的中断A联三号槽的中断B.
有中断发生时,操作系统会依次调用共享中断设备的驱动程序的中断处理函数.该函数查询板卡上接口芯片的寄存器,判断中断是否是由本设备发出的,是则处理,清中断,不是就直接退出.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对于共享中断,我能理解,比如两个设备共用IRQ号为5的中断,系统进入中断会看设备上的中断状态寄存器来确定哪个(共用15的两个设备)设备发出的中断。
我的疑问是,比如板子上有三个PCI插槽,这三个插槽的设备确定的中断号IRQ分别是15,16,17, 假设它的上面插的都是单功能设备,那么他们都用INTA发出中断,当INTA有效的时候,系统如何确定该向中断控制器报告IRQ15,或者IRQ16,或者IRQ17呢??比如82592A这样的中断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