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段代码怎么就实现了乘法功能?

楼主(2007-11-06):
求助高手,这是一个乘法器的代码,可是看不懂为什么就实现了乘法功能?尤其是里面的task看不懂。

希望大侠们有空帮我看看~多谢啦

另外一个问题是:像这样的语句 r1 <= @(posedge sysclk) Multiplier_A; 可综合吗?

// 从这里开始

`define MULT_NUM_STATE_BITS 2
`define MULT_IDLE    2'b00
`define MULT_SHIFT   2'b01
`define MULT_RESULT  2'b10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Booth_Multiplier(Multiplier_enable,sysclk,Multiplier_A,Multiplier_B,
                                           Multiplier_Result,Multiplier_ready);
   input        Multiplier_enable;
   input        sysclk;
   input [31:0] Multiplier_A, Multiplier_B;

  output[31:0] Multiplier_Result;
  output       Multiplier_ready;

  wire         Multiplier_enable, sysclk;
  wire  [31:0] Multiplier_A, Multiplier_B;

  reg   [31:0] Multiplier_Result;
  reg          Multiplier_ready;

  reg          prev;
  reg   [5:0]  count; // 0-63计数
  reg   [31:0] r1;
  reg   [63:0] r2;
  reg   [`MULT_NUM_STATE_BITS-1:0] present_state;//[2-1=1:0]

always
begin
     @(posedge sysclk) enter_new_state(`MULT_IDLE); // 00,enter_new_state是一个任务Task。
     r1 <= @(posedge sysclk) Multiplier_A;
     r2 <= @(posedge sysclk) {1'b0, Multiplier_B};
     count <= @(posedge sysclk) 0;
     prev  <= @(posedge sysclk) 0;
     Multiplier_ready = 1;
     if (Multiplier_enable)
      begin
       @(posedge sysclk) enter_new_state(`MULT_RESULT); // 10
         Multiplier_Result <= @(posedge sysclk) r2[31:0];
         while (count <= 31) // While语句,可综合??应该用for语句!
         begin
           if (prev == 1)
               begin
                if (r2[0] == 1)
                    prev <= @(posedge sysclk) 1;
                else  //r2[0] == 0
                    begin
                        prev <= @(posedge sysclk) 0;
                                `ifdef BUG3
                            r2[63:32] <= @(posedge sysclk) r2[63:32]+Multiplier_A;
                                `else
                            r2[63:32] <= @(posedge sysclk) r2[63:32]+r1;
                                `endif
                    end
               end
           else //prev == 0
               begin
                if (r2[0] == 1)
                    begin
                        prev <= @(posedge sysclk) 1;
                                `ifdef BUG3
                            r2[63:32] <= @(posedge sysclk) r2[63:32]-Multiplier_A;
                                `else
                            r2[63:32] <= @(posedge sysclk) r2[63:32]-r1;
                                `endif
                    end
                else //r2[0] == 0
                    prev <= @(posedge sysclk) 0;
               end
           @(posedge sysclk) enter_new_state(`MULT_SHIFT);  // 01
           r2 <= @(posedge sysclk) {r2[63], r2[63:1]};
           count <= @(posedge sysclk) count + 1;            // 控制count递增,循环
           @(posedge sysclk) enter_new_state(`MULT_RESULT); // 10
           Multiplier_Result <= @(posedge sysclk) r2[31:0];
            end
   end
end
///////////////////////////////////////////////////////////
// task任务,完成?
///////////////////////////////////////////////////////////
   task enter_new_state;
        input [`MULT_NUM_STATE_BITS-1:0] this_state;//[2-1=1:0]
        begin
            present_state = this_state;
            #1 Multiplier_ready = 0;
        end
   endtask

endmodule

// 到这里结束

网友:
oh

oh my god!这是什么风格的代码啊,难道我真的老撩么???

网友:
不可综合。
里边这么多行为级描述的。。。

这代码太乱了。。。

网友:
booth乘法啊 计算机原理树上都有的

网友:
看不懂  应该可以写的简单点吧

网友:
当然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2007-12-14):
这代码怎么能综合出来呢  行为级都没这么混乱的

网友(2008-03-15):
这只是个行为级模型吧

网友:
呵呵.看不懂了.

网友:
always块怎么这么写,我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