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文件

楼主(2007-11-06):
请问,在modelsim仿真过程中,编译verilog时编写.f文件是怎么回事啊?
如何编写.f文件啊!
我是新手,敬请指点啊!各位大侠~~~~

网友:
就是把要编译的文件的路径保存在在.f文件里边,编译的时候用-f参数调出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