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BA中SLAVE输入HREADY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在AMBA AHB协议中,SLAVE有HREADY信号输入,其source是仲裁器,仲裁器同时也把这个信号送给master,同时仲裁器也接受slave输出的
ready信号,不清楚仲裁器是如何根据输入的ready信号产生输出的ready信号送给master和slave的?
请知到的大牛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3-09-02):
问题表述不清楚,鉴定完毕

网友(2013-11-26):
LZ觉得很疑惑怎么slave要出一个hready,为什么又进来一个hready, 两个什么关系? 输入slave的hready就是各salve输出的hready经过decoder之后而已。
      这个信号的用处在两个master切换的时候,新的master获得了总线控制权并issue the first address phase, 由于AHB的pipeline特性,同时这也是上一个master的最后一笔的data phase. hready应由上一个master对应的slave给出,表示当前data/address phase完成,否则当前data/address phase 被extended。
       即当前master等待上一个master把transfer完成(hready_in 为高)。

网友:
对于slave来说,进来的hready_i代表的是bus上的状态低就表示bus被人(可能是他自己)使用着,hready_o代表它自身的状态,低代表它要占用bus
对于arbiter来说,从slave进来的hready_i代表各个slave占用bus的状态,返回给slave的hready是所有的hready_i 做and运算之后的结果,同时这个也返回给master
对于master来说,hready_i拉低代表bus忙,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