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olyfit的使用

楼主(2007-11-08):
在用polyfit
出现以下报错:
???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R'.

Error in ==> polyfit at 69
p = R\(Q'*y);    ame as p = V\y;

哪位大侠知道,先谢了

网友:
有沒有前後的檔案敘述啊
不然看不懂啦....

网友:
polyfit是用来来拟和曲线的吧.[P,S]=polyfit[拟和点的值,拟和点的坐标位置,所有的点],参数均为向量.其中结果P是一拟和出的多次曲线的系数,从低位到高位排列.我记得好象就是这样用.

网友:
应该是调用参数有问题

网友(2007-12-10):
是一个多项式拟合的函数,一般有三个参数,ployfit(x,y,n)  x, y 是拟合变量, n是多项式的阶数。

网友:
不是写你的R没有定义吗?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08-07-09):
五楼的说的很对,我用过,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
兄弟阿,你应该把代码贴出来,不然怎么知道你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