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清楚如何分析jitter

楼主(2007-11-08):
有没有哪位清楚如何分析jitter,或者有比较好的资料介绍一下,最好还是能结合软件分析的的,用waveview看jitter,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多谢啊

网友:
好像安捷伦有专门的仪器可以用去直接测试jitter。但是仪器价格是天文数字!本人尝试过使用高速示波器采样波形后,在使用matlab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到jitter;同时使用IEEE上一片论文(不好意思,文章我找不到了,有兴趣自己找找看,我只记得文章不长,不是分析jitter原理的而是怎么间接测试jitter的)的方法可以间接的算出radmon jitter,其方法是先使用频谱分析仪测出信号的噪声谱,再利用文章中的公式计算。呵呵,居然最后算出来的结果,何我用第一种方法测的很接近哦!!厉害!!!IEEE中的文章真是值得赞一下!!

网友:
传一片,本人觉得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海杰明写的

Jitter and phase noise in ring oscillators.pdf

网友A:
1、同步一个沿画出直方图,可以获取p-p jitter;
2、叠眼图,可以获取p-p jitter;
3、借助ADC采样,用SNR反推,再反推RMS jitter;
4、做想问噪声分析,通过积分反推rms jitter;

楼主:
多谢各位相助!!

网友:
kan shu a ,laoda

网友(2008-03-13):
好一些的示波器都可以直接看period jitter的。

或者采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用手测量,不过不准,需要看示波器的精度。

网友(2008-04-17):
想问一下,叠眼图怎么能知道p-p jitter

网友(2008-05-23):
引用 网友A:
1、同步一个沿画出直方图,可以获取p-p jitter;
2、叠眼图,可以获取p-p jitter;
3、借助ADC采样,用SNR反推,再反推RMS jitter;
4、做想问噪声分析,通过积分反推rms jitter;

请教一下 具体的实现方法 比如用spectre or OCEAN 怎么实现呢??

网友(2008-08-09):
引用 网友A:
1、同步一个沿画出直方图,可以获取p-p jitter;
2、叠眼图,可以获取p-p jitter;
3、借助ADC采样,用SNR反推,再反推RMS jitter;
4、做想问噪声分析,通过积分反推rms jitter;

学习了

网友:
you没有papaer介绍详细点

网友:
不错,有点实质性的回答太少了

网友(2014-10-28):
下下来论文看看。

网友(2015-04-09):
楼主 不好意思挖您坟了,你现在知道怎么看jitter了吗?
可以教教我吗?我现在知道,点一下waveview上绿眼睛的图案,然后把要看的信号拖到窗口里,就出来一个图。再把trigger信号拖到大窗口右下角的小条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图。。。。。我也不知道这图代表啥。但是就是想知道,trigger信号要自己根据要测得信号自己做呢?还是直接让他自己trigger自己就可以看gitter了?

网友(2018-05-01):
谢谢哈 确实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三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