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G温度曲线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1-09):
通常的Vref温度曲线都是如下图左边那个,但我的温度曲线却是右边那个,请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投片的话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我做bandgap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修改参数应该是可以调整到左图的样子的,
不过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bandgap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修改参数应该是可以调整到左图的样子的,
不过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期待高人解答!

请问一下,你修改的是哪个地方的参数,是放大器,还是说是电流源,还是哪?谢谢!

网友A:
不是运放,
应该是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运放,
应该是电流源的问题

哦,非常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
要是左边的图,说明你的带隙是有温度补偿的,右边那个明显是带隙参考源随温度漂移很大。没有很好的温度补偿!

网友:
为什么说右图没有温度补偿,如果左图和右图中电压的变化量
(全温度范围内电压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相同,那么两个图
所反映的带隙基准温度系数应该是相同的吧?

网友:
找本讲带隙参考源的书看吧,书上有公式推导。
Vref=Vgo+(n-m)[1-ln(T/Tr)]
T>Tr 或者T<Tr时,Vref都会变小。
所以才会是左边那个图形。

网友:
那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右边曲线的产生?
如果说按这条曲线计算出的温度系数也在可
接受范围内,是否可用?
另:79451281,我的qq
新人,希望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调整呢?

楼主:
拉扎维那本书上到是提到这个曲线是由于Vbe,Ic,还有Vos随温度变化引起的,但没有具体解释,艾伦的到是讲得多,但不够直观,请问老兄看的是什么书啊?
外加我同事做的基准和我的结构不同,但结果一样.起先他的也是左边的图,但PPM太高,调整后PPM下降,但却又成右边那个图了.这个是不是和模型参数也很有关系啊?非常感谢,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用的是那个foundry厂的库,我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们
做的带隙参考源仿真都是左边那种图形,当然我们公司用的是XFAB的工艺,那个
非常好。不过一般来讲,foudnry厂给的都是一阶温度系数模型参数,我上次写的
那个公式也是一阶公式近似,对于仿真足够说明问题。

网友:
我仿真用的是SMIC0.35UM工艺
最近看了一下其他的论坛,关于bandgap这方面的问题也有被讨论
下面摘录一些,大家看看,可能会有启发

05 Nov 2007 13:17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i think it should be lke a parabola and will be change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 values
i have checked all the transistors in the saturation region
in the design above,the ratio of pnp transistor i used is 2:1
however, when i changed the ratio of pnp transistor from 2:1 to 8:1 and modify the resistance value accordingly, i got another pic which is a parabola . what surprised me is the voltage fluctuation with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wo design is equal, that is 3mv, but why ? anyone can help me ? thx in advance

05 Nov 2007 15:05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you can upload your schematic.Maybe you have a curvature compensation.it's a wonderful result!

06 Nov 2007 8:13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Generally, this results is good. But this results can be related with factors that can lead to bad behavioural during another kind of simulation. E.g. to be sure u should check how ur circuit sensitive to supply variation.

P.S. Ratio 2:1 too small I think. The lager ration can helps you to eliminate influence of error amplifie offset.
Report msg +5pts

07 Nov 2007 3:00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DenisMark wrote:
Generally, this results is good. But this results can be related with factors that can lead to bad behavioural during another kind of simulation. E.g. to be sure u should check how ur circuit sensitive to supply variation.

P.S. Ratio 2:1 too small I think. The lager ration can helps you to eliminate influence of error amplifie offset.

i have checked the influence of supply variation to my bandgap voltage. it is good since i used folded cascode in OTA.
just like u said,2:1 is too small,a larger ratio should be better. however ,i am puzzled by the different curve with differnet pnp ratio (of course , resistance value also modified to obtain the smallest variation against temperature)

07 Nov 2007 5:07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Your result shows it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and it have 2nd order curvature compensation. Keep the design, it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If you do not design for 2nd order compensation , I have two questions to ask:
Do you use the same type of resistor for all the resistors in the bandgap?
Do you add a resistor at the base of the bipolar transistor?

07 Nov 2007 6:52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WindRay wrote:
Your result shows it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and it have 2nd order curvature compensation. Keep the design, it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If you do not design for 2nd order compensation , I have two questions to ask:
Do you use the same type of resistor for all the resistors in the bandgap?
Do you add a resistor at the base of the bipolar transistor?

resistors i used in the bandgap are of the same kind, that is nwell resistor
and i did not add resistor at the base of the bipolar transistor
Report msg +5pts

07 Nov 2007 9:37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Have you read this post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278530.html?
What ratio of resistor do u have? What expected offset of amplifier? Is results after Monte-Carlo simulation acceptable for you?

Obtained result related with operation region of bipolar transistors. U can try to achieve same operation for another retio. May be it possible.
Report msg +5pts

07 Nov 2007 9:46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Hi, I can see you almost have 1.19 V & the variation is too small so < I can say it's accepted
best regards,
Rania
Report msg +5pts

08 Nov 2007 2:56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DenisMark wrote:
Have you read this post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278530.html?
What ratio of resistor do u have? What expected offset of amplifier? Is results after Monte-Carlo simulation acceptable for you?

Obtained result related with operation region of bipolar transistors. U can try to achieve same operation for another retio. May be it possible.

The post you suggested is very helpful. I havenot considered the effect of resistor's ratio to offset voltage. I just ran simulation in all corners and did not run Monte-Carlo simulation .
BTW:Is it necessary to run post simulation? i think i should,but many people say that is no necessary

thx a lot

08 Nov 2007 3:45   Re: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One fast way to check the effect of the Bandgap opamp without running MC analysis is to insert a dc offset voltage at the input of the opamp. That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effect of bandgap due to offset.

This is normally done if you donot have MC analysis in your EDA tools or the process does not support MC analysis as the process need to define amount of mismatch between devices.

Added after 18 minutes:

hi lxcpku

After thinking for so long on your temperature curve, I still does not understand how come if you design a first order bandgap, you can get a 2nd order bandgap. I guess it will be good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s the reason and share with us.

In my years of design, I have see only 1 order bandgap behaves as 1st order (parabolic) except they have problem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120degrees, the curve start to increase very fast. The reason I guess is at high temperature, the models may not be so well modelled. It is not the case in measurement.

Please share your finding if you have any.. Thanks.

08 Nov 2007 11:02   why my bandgap voltage looks like below?
--------------------------------------------------------------------------------

Hi, lcxpku, your BGR really looks so strange, I havn't ever seen this kind of bang-gap curve. Most of the curves raise from -40~40, and falls from 40~100, 2nd-order BGR would raise a little from 120~150.
I have ever designed a BGR with a 1st structure, in simulation it behaves like a 2nd-order one, but in test it is just a 1st one. It caused by the un-well modeled resistor, BJT, etc. a 10mV Vptat may impact greatly by the OTA off voltage.
Would you share your schematic with us?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说说进展阿

网友:
这2个图我都见过的,应该都可以tapeout了,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我不太清楚的。

网友:
..

个人觉得无所谓哪条曲线,关键是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而且明年2月要到代工厂去做MPW,经验不足,而且又秉承多问问,莫太迷信仿真结果的思维,所以才这么谨慎的.
我个人觉得两种曲线可能是由于PNP的模型参数问题,导致Vbe的温度参数不同.我原来用的是上华0.5的模型,现在换成0.6的模型了,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了,图形又变成了左图.而且个人发现,06模型中,PNP5  PNP10  PNP20所产生温度曲线差距很大,其中PNP10的最好Vref=1.25V,而PNP20的其次Vref=1.29V,PNP5最差,Vref=1.32V.请问通常是不是越接近1.25V,其温度特性就越好.

网友:
我现在也在设计BGR,也发现管子从pnp5换做pnp10,TC能达到更好的数值。看到有关的文献最后得出的vref都是1.2伏左右,但没有细节标注究竟1.2伏多少TC 是最好,这个要具体调节电阻参数吧。

网友:
robberxiong,你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用的是那个foundry厂的库,我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们
做的带隙参考源仿真都是左边那种图形,当然我们公司用的是XFAB的工艺,那个
非常好。不过一般来讲,foudnry厂给的都是一阶温度系数模 ...

XFAB的工艺非常好,tapeout出来和仿真一模一样

网友:
运放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2007-12-16):
一般的带隙电压计算公式:Vref= Vbe+ Vt*Ln(k)/R1*R2;Vbe是负温度系数,从你的图来看,右边的图,Vref 随着电压的升高下降的很快,应该是Vbe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说明Vt*Ln(k)/R1*R2的变化量小于Vbe的变化量

网友:
工艺问题

网友(2009-08-26):
If you don't use PNP devices to design your bandgap circuits.

If you don't use PNP devices to design your bandgap circuits.  I also encountered the same question, concave up, because I used PMOS to replace PNP devices and biased them in the subthreshold region.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开口向下原理的证据.pdf

网友:
不稀奇 呵呵

不稀奇 我还见过类似正弦的波形 呵呵
有一部分是电阻的二阶温度系数 和三极管的温度系数的原因

网友: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