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过补偿的相位问题~~~~~~~~~~ 牛人请进~~~

楼主(2007-11-09):
在二级运放中,使用调零MOS管与米勒电容补偿。
为什么零点过补偿之后,
相位在零点刚过就急剧下降了呢?
过补偿不是将零点拉在左半平面了吗?

是第2个极点要追回自己被零点抵消了的相位吗?
望牛人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受到其他极点的影响了

网友:
太抽象了,能不能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受到其他极点的影响了

可是没有过补偿的时候
在那附近不觉得有其他极点啊~

望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我认为过补偿的时候右半平面极点可能还在, 换句话说这种补偿对器件尺寸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B:
做个PZ分析,看看零极点的位置,自己画一下就知道了,不要只看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PZ分析,看看零极点的位置,自己画一下就知道了,不要只看表面

谢谢,我准备再看看信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