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FPGA上直接运行MATLAB的吗?

楼主(2007-11-10):
有谁做过FPGA上直接运行MATLAB的吗?很麻烦吗?

网友:
楼之的意思是指的FPGA接入matlab半实物仿真吗?

网友:
见过有人演示过相关的东西.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matlab的simulink里有FPGA模块,你仔细看看帮助应该有帮助。

网友:
MATLAB的simulink中有ALTLAB里面可以调用很多现成的模块,
把各个模块连接好以后可以转换为VHDL源代码,在把VHDL下载到FPGA

网友:
太先进了
没有这样弄过,不过相信一定很excited

网友:
下载一个DSPBUILDER,这个是MATLAB的一个工具箱,利用这个可以构造自己所需要的模型,然后可以将模型转换为VHDL语言,可以下载到FPGA里面

网友(2008-04-04):
好像一般不用这个来做FPGA吧

网友:
下载一个DSPBUILDER,这个是MATLAB的一个工具箱,利用这个可以构造自己所需要的模型,然后可以将模型转换为VHDL语言,可以下载到FPGA里面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SMIMS FPGA 开发平台

這個工具可以喔... 可以在MATLAB command window下呼叫使用FPGA板,
也可以在simulink下建立一個FPGA區塊, 將訊號送入FPGA, 再將訊號接回simulink.
SMIMS VeriLink

网友:
dspbuilder 或者是 system generator

网友(2008-06-05):
这个只能设计一些简单的模型

网友:
应该相当困难

应该相当困难

网友:
Xilinx的sysgen支持hw/sw共防,感兴趣可以看看sysgen的手册

网友:
直接倒FPGA是肯定不行的,可以用dspbuilder或者sysgen来转换后用在相应的fpga上,或者用synplifydsp,这个功能更强,可以支持多种类型的fpga,还可以转换到asic的库

网友(2008-07-06):
xilinx ISE support simulink可以玩看看

网友:
这个我做过!

网友:
I even do that.

But I forget.

网友:
可以的,建模?

网友(2008-10-27):
知道用dspbulider 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
我现在正想用,因为复杂算法用VHDL是很难实现的,我安装了quartus2 7.2,用了下载时候自带的license.dat tool菜单的license setup下显示到2036年,不知道这算不算已经授权了?我matlab用的是7.1版本的。1)但在安装dsp builder7.2时点完第三个next总显示wrong vesion quartus2 found,please specify a derectory containing quartus2,2)后来我有下了dsp builder8.0和7.1点击第一步后都显示让我先安装quartus2 8.0和7.1,我头都晕了,是不是quartus2的版本必须和dsp builder的版本一致啊?可我用7.2的总是出现第1)个错误是不是神格参数设置不正确,望高手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2008-12-07):
不知道lz的具体意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