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调试中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10):
kd> bu kioport!DriverEntry
kd> g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4).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5).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6). WStatus = 5
SYNCriverEntry.
SYNCriverEntry - Done.
Break instruction exception - code 80000003 (first chance)

上面这个拦截不到。下面这个可以。是什么原因?
*********************************************

kd> bu sioctl!DriverEntry
kd> g
Breakpoint 3 hit
Breakpoint 4 hit
Breakpoint 6 hit
SIoctl!DriverEntry:
f9d090c0 8bff            mov     edi,edi
kd> g
SIOCTL.SYS: Called IOCTL_SIOCTL_METHOD_BUFFERED
SIOCTL.SYS:         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 0x8171D940

第一个驱动是从网上下的,第二个是DDK中的。
通过XP虚拟机调试,断点都是在XP系统完成启动后下的。是不是这个原因才拦截不到?
问题在于WINDBG只有在XP进入桌面后命令窗才能输入。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