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接口 AVR ISP加载线使用问题

楼主(2007-11-11):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用过双龙的USB 接口AVR  ISP 下载器?我使用的是ATmaga128,连接的通讯接口是MISO和MOSI,可是一直无法加载,有用过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在setting里设置programmer 设置为kanda systems stk200+/300,printer port设置为lpt1:378h.这是cv avr 里的

网友:
接口不对

M128的ISP接口用的不是MOSI和MISO接口,用的是PDI和PDO接口。
可以下载一个M128的手册看看就知道了:ATmage128 芯片资料(中文)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使用的接口有问题,多谢AVR_AFA !多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