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hb 总线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我现在做一个IP的验证,有三个ahb 的接口,一个ahb slave,用于cpu的配置,两个ahb master的接口,用于从memory中读取数据,但是做fgpa验证的时候,我们的开发板只有一个ahb 总线的接口,都是inout。现在的任务就是做一个控制层,将这个三个接口共享一个。

对于总线的控制权的信号有
slave:
         sel
master0:
         busreq_m0,grant_m0,lock_m0
master1:
         busreq_m1,grant_m1,lock_m1

根据amba协议,现在这里有几个问题
1。当slave的sel选中以后,slave现在占用总线,但是在最后一个transfer的时候,sel虽然被拉低,但是数据线还是被slave占用的。
2。当master被grant以后,第一个cycle(如果ready=LOW,可能有几个周期)的控制信号,第二个周期的数据信号都不是这个master在占用

请哪位大侠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