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环振结构VCO如何克服工艺角造成的频点偏差

楼主(2007-11-13):
用环振结构做5GHZ以上的VCO,频率会随温度和工艺角造成很大偏差, 如何克服,尤其是要考虑低功耗

网友:
环振也可以加开关电容的。。。

网友(2011-06-07):
楼上说得有道理啊!

网友:
没看懂一楼的意思,菜鸟飘过...

网友:
回复 3#

   英雄!能否详细说一下用开关电容来起什么作用?怎么改变工艺偏差引起的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