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中限制和物理参数间的关系问题

楼主(2007-11-13):
在综合中要设置约束,最后得到满足约束的网表文件。
在库文件中同类标准件间都是改变了什么让他们不同的,学习底层知识的时候其中关键的是L/W,还有什么呢?
对于一个模块来说,要限制他的时钟和面积,这些限制和模块的设计规则约束是什么关系。
时钟约束里面可以想象与单元的R和C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transtion是怎么回事?
各位给点指点。

楼主:
抱歉,忘了说了,我在学习DC。
想知道在DC内部,是怎么解决找到适合我们设置约束的器件的。
我们设置的约束是关于面积和时钟的,面积和时钟是一对矛盾。时钟相关的器件参数有L/W,还有掺杂方面的。那库里面设置器件的时候是这样来建立不同速度的器件的吗?
其中在约束文件中还要写关于设计规则的约束,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设置这个约束,他在什么方面起作用。里面的max_fanout 与系统接口处的Fanout_load是一个概念吗,还有网络的transition time都和什么有关,(我理解和网络中器件的驱动能力和负载有关,但这样好像和器件的延迟就有点重叠了)。
还有为什么还要设定输入的负载,这是要为估计什么做准备?
端口的负载load和fan_out_load有什么区别啊,互斥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2008-02-28):
库中也有约束,不过这个约束是最基本的。设计的约束应该不能超越库的约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