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4):
请问,做hspice瞬态仿真时,使用了.probe语句输出某些节点波形,结果发现有些需要观察的节点,并未在probe与君中列出。
再做仿真时间很长,有没有hspice命令能够利用已仿真的结果,在短时间内得到未列出节点的波形。

网友:
好像没有,再跑一边吧

网友:
没听说有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是要看某些节点的波形吗?是用avanwaves显示波形吗?
每个节点的波形都有啊,只要自己选择就行了
如果仿真时间很长,文件会非常巨大,所以只要存一些关键节点的波形就ok了
文件就比较小,使得你硬盘能放得下
在仿真中只要保存某些节点波形,用以下控制语句就可以了
.option probe               ;仿真中直保存.probe 语句中所列的节点
.probe tran v(1),v(2)

网友:
要是你的节点波形计算不复杂的话,可以通过公式编辑利用其它节点的波形把它计算出来。

网友(2008-04-21):
软件我用的不是很熟啊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案给我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