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仿真共模反馈电路的增益

楼主(2007-11-14):
怎么仿真共模反馈电路的增益?不是指共模增益啊。

听说可以用Cadence的某个工具直接仿真,但是我想知道原理是什么?

搜索了一下论坛,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听说可以用pss仿真,试了没有成功!嘿嘿!

网友:
查一下spectre手册,stb分析

楼主:
方法应该是不固定的,只是想知道原理是什么?

楼主:
连续的,如果是开关电容实现的又不同么?

网友:
期望高人解答

网友:
调用analogLib 里面的iprobe,用stb仿真.

网友(2007-12-19):
这些工具以前都没注意,学到了很多

网友A:
除了上面说的用stb来仿真以外,还可以断开共模反馈环路,然后在一端加激励,检测另一个断点的AC响应即可。

网友:
同意,不过要保证直流工作点不改变。

网友(2008-04-21):
引用 网友A:
除了上面说的用stb来仿真以外,还可以断开共模反馈环路,然后在一端加激励,检测另一个断点的AC响应即可。

意思是不是把运放输出端Vout 与共模反馈部分断开(Vcmfb 仍连着..),,,然后在共模反馈输入端加小信号,,,再看运放的Vout ?
如果用stb仿真的话,,是不是要在运放的输入端Vin加入共模小信号??

网友B:
stb仿真怎么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b仿真怎么仿啊?

调用analoglib库中的iprobe,,,连到环路中,然后用stb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上面说的用stb来仿真以外,还可以断开共模反馈环路,然后在一端加激励,检测另一个断点的AC响应即可。

我一般也是这么仿的

还有,共模反馈电路的增益设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
1、Break the loop firstly.
2、Inject the ac source in the cm input terminal.
3、Check the loop gain and phase margin.

网友:
有人讲点实用的

网友:
如果是连续时间的,直接加一个iprobe,做stb分析就行

网友C:
我最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1 关于共模反馈有没有一种基本的仿真原理来仿真CMFB电路的增益 GBW  PM
2 共模反馈电路和运放 在Gain GBW 等方面的关系是怎么样,大体相等还是 ??

网友(2008-07-12):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1 关于共模反馈有没有一种基本的仿真原理来仿真CMFB电路的增益 GBW  PM
2 共模反馈电路和运放 在Gain GBW 等方面的关系是怎么样,大体相等还是 ??

有看到过说,为了不降低运放整体工作速度,共模反馈电路的GBW应该大于闭环GBW的一半。

网友:
学习,下次试试,开关电容电路用上面说的方法也行吗?

网友(2008-11-20):
明天我按照大家的方法试试看,我觉得这样的电路对与连续信号处理可以,可是对于SC的CMFB,应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
你说的是仿真共模环路的频率特性吧,这个如果是连续时间cmfb网络的话,就和仿差模环路差不多。将共模环路接成DC闭环、AC开环,进行ac分析即可。如果是sc cmfb的话,可以简单的用大电阻代替sc,进行上述仿真;也可以直接采用pss+pac分析。

网友(2009-04-28):
有一种用return ration来仿差模环路和共模环路的办法, 这两篇文章有提到过

网友:
这篇文章中给了下载仿真网表的网址, 确实可以下载

Determination of Stability Using Return Ratios in.pdf

网友:
好问题好答复,新人学习中。。

网友(2010-05-15):
还是不会。。。

网友:
那个大侠发个图上来演示下

网友:
DC闭环,AC开环,可以采用AC电阻来实现

网友:
楼上所说正确,一般都这么防的

网友(2010-11-16):
学习学习,我也不懂。。。

网友:
将环路在某一点断开后,加上一个虚拟激励源iprobe,仿AC,Razavi书上说过的

网友(2011-04-03):
stb仿真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以考虑在合适的地方断开共模反馈环路,仿真共模反馈增益。

网友(2011-06-29):
怎么仿真呢 ?

网友(2011-10-18):
共模反馈的目的无非就是尽量确定输出的共模值,以便电路始终处于不失真状态吧

网友(2015-09-09):
有没有大侠图文讲解一下

网友(2019-02-14):
回复 楼主:

请问开关电容型共模反馈运放AC特性怎么仿真呀?能否分享个文档,谢谢!!!

网友(2019-04-22):
正在做这个,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