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局布线问题

楼主(2007-11-14):
请教各位高手,后端的版图可靠性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考虑

网友(2008-12-04):
还真不知道哪些算是可靠性的范畴:

1)每个corner都检查
2)timing设置一些margin
3)OCV
4)crosstalk noise + crosstalk delay
5)  SSTA (这个也太高级了吧?

其实我也不清楚这些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