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a工具

楼主(2007-11-15):
请教高手关于eda设计工具应该熟悉那些比较基础呢?
modelsim,quartusII之类的如果是应聘工作,应选择学那些工具必备?

网友:
如果做ASIC的话最好会dc

网友A:
DC是什么工具!~全称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是什么工具!~全称是什么啊!~

design compiler
如果是做fpga应用,用quartus就行了,或者ise,主要是看芯片厂商
如果是做id那肯定是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