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AG和AS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7-11-15):
FPGA芯片采用ALTERA的Cyclone2,配置芯片选用数据手册上推荐的芯片,主要问题如下:
(1):采用JTAG方式时,QUARTUS报错,CAN'T access JTAG chain。
之前做了一块相同的板子(称之为好板),JTAG下载没问题,因此可以排除电缆的问题,观察了一下坏板的JTAG口信号,TCK上只有一个短暂的抖动(在开始配置的时候),然后QUARTUS报错。JTAG接口的其他信号正常,也都按照数据手册上推荐的方式连接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2):采用AS方式时,可以将程序下载进配置芯片中,可是FPGA无法从配置芯片中读取程序(因为配置芯片的DATA0脚一直为高),观察了一下DCLK,波形很奇怪,类似于电容充放电的过程,是一个缓慢变坏的锯齿波,并不是方波,NCSO上也有方波,不过峰峰值仅为20mv

望高手指点,急急急!!!!

网友(2010-05-3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