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的输出匹配问题

楼主(2007-11-15):
各位好,
      LNA的输出如果直接接混频器的输入,是否就不需要做50ohm的阻抗匹配,
那么我在仿真LNA的时候,输出端口给怎么样的阻抗参数比较好呢?
因为S21  S22等参数还是要仿真的。请赐教
      另外,LNA的负载,大家一般都用LC tank吗?只要让LC的谐振频率等于
工作频率就可以了吧?这样的话,DC可以通过,但对指定的AC来说是开路,
阻抗无穷大,那么输出电阻就是LNA 共源共栅的输出电阻,Gm*Rds1*Rds2,
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Best wishes
                                          fxxjssc

网友(2007-12-18):
好像一般LNA的输出匹配到50欧的多。如果LNA的输出不接片外元件的话,我觉得需不需要匹配到50欧主要是看版图布线时候,LNA和MIXER或FILTER之间的连线在工作频率下有没有传输线效应。对于这个我也很困惑,期待高手解答。
       因为L,C具有有限的Q值,谐振时LC槽不可能阻抗无穷大的。

网友:
不需要做50ohm的阻抗匹配

网友:
这个不需要做输出阻抗匹配,如果是片内相连的话,
连接线相对与波长可以忽略不计, 不存在反射问题,

网友:
LNA输出阻抗不一定要匹配到50欧姆。要视所采用的接收机的结构是:超外差还是直接下变频(即零中频)等。
超外差结构:
       由于LNA后要接滤波器(一般用的是外接滤波器,通常其呈现的阻抗为50欧姆),故要匹配到50欧姆;不然,会影响Filter的纹波等响应特性。
       还有就是单独做LNA测试时,一般也将其输出阻抗 匹配到50欧姆,好像是跟测试的探针(Probe)相匹配;不过,此时好像还要加 Buffer来驱动才行哈。
直接下变频:
       LNA+Mixer而中间不加Filter,此时若作的是联合仿真的话就没必要做到50欧姆的匹配了。

对于输出阻抗,由于片上L的Q值不高,所以在点频上输出阻抗不会太大。利用简单的LC匹配就可以达到窄带的匹配。若是宽带或超宽带就要烦了。。。

好多仅是从Paper上来的看法,望大家一起商榷哈。。。

网友:
还要看你是否需要测试,如果最后你需要单独对LNA进行测试的话 输出也需要做50欧姆阻抗匹配

网友:
各位好, LNA的输出如果直接接混频器的输入,是否就不需要做50ohm的阻抗匹配,那么我在仿真LNA的时候,输出端口给怎么样的阻抗参数比较好呢?+ n/ s" v* t& L) Y 因为S21 S22等参数还是要仿真的。请赐教 ( R8 Y/ Q/ l. X- H" w+ m 另外,LNA的负载,大家一般都用LC tank吗?只要让LC的谐振频率等于 2 q1 G# {+ M) o# \$ E/ p工作频率就可以了吧?这样的话,DC可以通过,但对指定的AC来说是开路, ' t+ R: I- S+ ]& g, m阻抗无穷大,那么输出电阻就是LNA 共源共栅的输出电阻,Gm*Rds1*Rds2,$ |. }: V) c/ O0 n D" e7 T+ Y8 n3 P 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 l/ W- A6 ?6 ]$ O谢谢 2 C- T1 G4 W. M2 S* C0 ABest

你的LNA是单独测试还是集成测试?如果是单独测试电话,需要一个50ohm的输出匹配,因为探针阻抗大约50ohm,这时你可以测到一个S22;如果是集成测试的话,输出负载之需要模拟mixer的输入电容即可,没必要测试S22这个参数。
关于共源共栅输出阻抗,你看razavi那本书单级放大那一部分,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2-08-15):
回复 网友A:

    感谢哈!看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你的回复,提个问题哈,我也感觉如果输出接片内元件的话应该没有必要考虑传输线效应,那如果设计的LNA工作频段过高呢?那是否要考虑探针呢?(还是说探针本身就被考虑在仪器里了,只从探针头那开始看就可以了)
    我想问个问题,在谐振频率是,LCtank 应该是阻抗接近无穷大吧,而在频率高的或者低的地方才会视为短路,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道关于输出阻抗匹配宽带的匹配方法吗?就是带通方面的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谐振频率是,LCtank 应该是阻抗接近无穷大吧”
这个应该是L/C的Q值无穷大时才成立?当考虑on-chip L和C(主要是L的影响)时,谐振频率处的最大阻抗会受限于实际元件的有限Q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主攻ADC方向,好久没追LNA等RFIC电路了,这方面内容爱莫能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说的Q值是指的是这个LC tank的Q值还是单个元件的Q值?我觉得不管是On chip 还是外部的distributive 元件,当达到谐振频率时阻抗应该都非常大,估计相比旁边的BE阻抗都可以视为开路,不知道我的看法你认同不。  不过你说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如果这个谐振频率如果远远高于元件的自身的谐振频率时,是有可能电感变电容,电容变电感的,那样子这个LC tank的特性就变化了,不再是我们考虑的那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没事。我看的文章中都是对于输入匹配的网络讲述的比较多,但是对于输出一般都是接source follower做到50欧,我姑且按这种方法做好了。呵呵

网友(2012-10-19):
回复 网友B:

   kool,你好。我现在正在做LNA,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现在知道为什么LNA输出不作匹配了嘛?同时Mixer输入也不用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我不大清楚S22没做到10dB一下危险不,我现在也在做LNA,我没做匹配,电路上直接加上了个50欧,就是怕后面能量在输出那块出不去会引起系统崩溃啊,请教一下,这个参数影响严重不,我做的是宽频。

网友(2020-03-22):
如果对LNA单独进行测试的话是需要输出匹配的。因为网络分析仪的微波测量是基于功率测量的,得到的增益是LNA的功率增益,若LNA不进行输出匹配,则其功率增益无法反映LNA的实际电压增益,没有意义,将输出匹配至50欧姆后,其功率增益理论上反映的是电压增益减去6 dB后的值。

今天刚好在纠结这个问题,总结了一下,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