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PCI9052配置空间的疑问?

楼主(2007-11-15):
请教高手:
      我使用9052制作了一块数据传输卡,现在用windriver制作了驱动,安装好以后,经过初始化,我有三个基地址寄存器。
      其中BAR1映射到I/O空间,BAR0,2映射到存储器空间。我的9052的local这一端连接到了双端RAM上,并且只连接了这一个设备。双端RAM的另一端还没有连接。我现在想先调试一下PCI这一端的程序,先通过9052读取一下双端RAM的信息。现在有以下疑问,请高手指教。
      1、9052和计算机连接的这一端是AD[31:0],而local这一端地址线为LA[27:2],是不是LA[27:2]和AD[27:2]中的地址信息是相对应?
      2、我的PCI卡初始化之后(采用的默认配置),BAR2分配的是1M存储器空间,请问BAR2中顺序存储的是不是是双端RAM中的信息,即BAR2的offset=0时所读出的信息就是双端RAM的0号单元的信息;BAR2的offset=1时所读出的信息就是双端RAM的1号单元的信息;以此类推。或者还是说得通过其他的寄存器读双端RAM中的信息。

网友(2008-05-17):
最近我也再弄这个东西

网友(2008-12-03):
PCI的东西真是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