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ip的1/f噪声比mosfet要小?

楼主(2007-11-16):
为什么bip的1/f噪声比mosfet要小?

网友:
这个不是小不小的问题,而是有没有。

biploar是没有1/f noise的。这是器件的结构决定的,具体你可以去比较他们的结构差异。

网友A:
BJT是有1/f噪声的,因为这种噪声的产生主要和界面态有关,所以BJT和MOSFET 都有,至于为什么BJT小,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1/f跟表面的状态有关,mos的载流子在表面附近流动,受表面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JT是有1/f噪声的,因为这种噪声的产生主要和界面态有关,所以BJT和MOSFET 都有,至于为什么BJT小,我也很想知道

你是对的,我弄错了,bipolar是有1/f 噪声。但确实比较小一些,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
学习了,噪声问题好复杂哦

楼主:
4楼的说法感觉有点道理

楼主:
Since the 1/f noise is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flowing at the surface of the channel, the
lateral BJT offers a lower 1/f noise input device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current flows
beneath the surface.

网友:
一般在表面的1/f比较厉害,bipolar是纵向结构,电流是垂直流动,横向的长度短;
而mos电流是横向流,横向长度大,所以MOS的1/f比bipolar大

网友:
the gm of bjt is larger than mosfet

网友:
mosfet 的 poly gate 界面上的晶格缺陷会捕捉,释放电子,产生噪声。特别是低频噪声。Bipolar没有poly gate, 所以要好很多。但 PN 结也有flicker noise. 完全的理论解释flicker nosie, 目前依然是个谜。

网友:
说PMOS管的1/f噪声要小于NMOS管,也就是PMOS管的载流子运动是比较靠近衬底而相对远离硅和氧化物的界面。

网友:
可以!说得!

网友(2012-08-27):
mos管是surface device,而biplora比较远

网友:
简单的说,MOS是表面器件,受表面态,什么表面缺陷能级,陷阱能级,复合中心的影响大;
BJT是体器件,相对影响小;

网友(2013-08-13):
那高频噪声性能呢,为什么mos的高频噪声性能差呢

网友(2020-05-26):
学习了,之前都以为BJT没有闪烁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