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imulink quantizer問題 ...

楼主(2007-11-16):
Dear all:
            請問在simulink下, 我不用他本身內建的quantizer  symbol
              我要怎麼自己自實現8個 Level 的 quantizer 呢 ?

楼主:
????

什麼意思 ??  能講清楚一點嗎 ?

thanks .

网友(2012-07-21):
我觉得matlab里面的是以0为起点的,其实我想自己设置自己的起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输入端之前用一加法器加上你自己的参考基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