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数据复用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地址,数据复用的local bus,为什么要接一个芯片?什么芯片忘记了?
原理是什么?

楼主:
373之类的芯片。是LATCH。有输入使能,输出使能.信号。
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地址数据复用的LOCAL BUS的总线,都要有输出使能。好让别的芯片分辨出哪一个是地址信号,哪一个是数据信号。
初次接触,请多多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