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实例探讨数字ASIC芯片制造过程

楼主(2007-11-17):
学习微电子到现在,一直都是在看书,对实际设计制作中的很多过程和细节都不是很了解。相信很多人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在此贴多交流。
就以一个简单的全加器为例子,探讨从开始设计到送至foundry的具体过程。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讨论的时候最好写上并说明每一步所用的软件,和一些文件格式。和使用软件所必需的一些条件。

要求:实现4位全加器功能。

我先说吧,先可以把系统按照功能分成多个小的模块(此处就不分了),接着对每个模块编写HDL代码,
这个可以用记事本,写字板,linux,solaris里面也可以直接用文本编辑器什么的来编写就可以了,编写后文件保存格式一般是“.v”(Verilog);或者“.vhd”(VHDL)。
(当然,在功能很简单的时候,或者有特殊要求的时候,可以直接画出原理图,我们此处假设是用HDL语言进行代码编写生成网表的)。

代码写完后要对编写的代码进行编译,看有没有语法错误什么的。(有时后是直接和前仿真)
编译和仿真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楼主:
没有人来讨论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还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2012-02-07):
tao lun tao lun

网友:
先分析你的设计需要的软件,学习软件,看库资料,开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