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8):
在PCI协议中,经常看到 “Posted transaction” 和 “Delayed transaction”,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啊?不是都有一个传输队列吗?新手,不明白,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posted transaction主要用于跨Bridge,发起方可以先于目的方结束transaction,不要求目的方先于发起方结束transaction,就像投寄消息那样。delayed transaction常用于慢速设备间,第一次transaction以目的方以retry结束,但目的方仍然继续准备transaction;发起方发起完全相同的transaction,目的方准备好后成功结束transa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ted transaction主要用于跨Bridge,发起方可以先于目的方结束transaction,不要求目的方先于发起方结束transaction,就像投寄消息那样。delayed transaction常用于慢速设备间,第一次transaction以目的方以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