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fft的问题!急待高手解决!!

楼主(2007-11-18):
我做了一个fft的小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管用硬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一运行到cfft函数是,程序就死了!
程序很简单,就是一个定时器的程序,隔一定的定时就转换一次,程序很简单,还望高手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你说啥类?
你可以先不用定时器试试, 再在定时器里不用FFT调别的自编的简单函数试试;可能是定时太快或资源冲突.

网友:
做的是多少点的FFT,如果点数太大则可能是资源不足导致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