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个脉冲的时间时多长啊

楼主(2007-11-19):
有这样一段51汇编程序
;功能描述:使用单片机内部计数器T0对外部信号计数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CLR     A
    MOV     TL0,A               ;
    MOV     TMOD,#00000101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方式1,定时/计数器0不用
    SETB    TR0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LOOP:
    MOV     A,TL0
    CPL     A
    MOV     P1,A
    AJMP    LOOP
    END

请教:送一个脉冲单片就技术一次到p1口送显,那么一个脉冲时多长时间呢?仿真显示脉冲时间间隔好像为1s,如果是一秒的话,用这种脉冲作时钟程序岂不是很方便

楼主:
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好多东西都弄不懂,提的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这种问题恐怕没有哪个教科书上会提及,但却困扰着我,希望大虾们帮我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是不是都不会吧

网友:
看看书!

这种东西需要对器件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难了?

网友:
首先,你问的这个问题并不贴切,应该问,每2个脉冲的间隔时间是多少?
这个时间是与单片机的晶振有关的。

以51单片机为例,计数器可以接收的频率上限为 24分之晶振频率,也就是说用12M的晶振,可以接收最大500KHz频率信号。

以单片机作为频率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请多看看书,书上讲到很多的。

楼主:
能不能用数字说一下阿,脉冲周期根指令周期有什么关系阿

网友:
书上都有 细看

网友:
书上讲到很多的。

网友:
我说说

你测的只是外加脉冲的个数
具体脉冲周期是多少
要看你外面加的是多少
如果真刚好1S,当然可以用来作时钟

但是单片机本身就有时钟,也有定时器
精度也好,你何必还要外加一个时钟,增加硬件呢?
所以从理论上说你的说法可行,但应用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