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07-11-19):
我现在在做一个音频的算法,已经能实现系统仿真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消噪算法,通过读入源文件,经过处理后能得到想要的输出.wav文件了,最终目标是将这个算法用硬件实现,(在FPGA上实现就行)。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走,需要将MATLAB转为C语言,放到一般的通用DSP上跑一下呢?  还是可以往下直接对这个算法做结构划分,然后将其划分成小模块,用硬件描述语言直接描述。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QQ:280361681        邮箱:xxh8281@yahoo.com.cn

网友:
find a verilog/vhdl guy
check which part of your matlab code can be implement
which part ( Algorithm) need to re-write for HW implement
evey '*' '/' 'mod' is a big effor in HW implement
use '+' '-' to replace '*' '/'
using FPGA is a good choos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bulilt-in marco you can use

楼主:
谢谢madoka28,我用的算法有大量的乘法和除法,更郁闷的是还有点乘和点除,大多数在矩阵分解上用的。我想这用硬件实现会很困难,还想请教要是这样做的话硬件花费是不是很大,我想我的处理数据是8KHZ 采样,做128点STFT,重叠为50%,这样整体做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