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问题..关于Spectre RF的

楼主(2007-11-20):
我用Cadence 里的Spectre RF 想做点简单的仿真. 用那个 n4port 去读取某个器件的 四端口的S 参数文件做为它的模型. 然后放到我的系统里去做trans的计算.
比如说是一根五米的同轴差分的信号线. 只有一个模型的时候计算差不多是对的. 当我想用两根线串联的时候, 用了两个模型在电路里去看仿真结果.
就是把两个 n4port 的模块串联了起来. 结果看起来就不太对..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的指点一二.

网友(2008-03-17):
那两个模型是一样的吗?问题表达不清楚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出错的原因很多。确实没讲清楚。首先你得排除一些操作上的错误以及技术上提供更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