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效应的疑惑!

楼主(2007-11-20):
CMOS工艺
    在版图设计中,如果某根线违反了天线效应规则,那么只要在这根线和地之间接一个反向偏置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事实上每根违反天线效应规则的线都会有NMOS管的漏端于之相连,这样本身在NMOS管的漏结就是一个与地反向偏置的二极管,那么为什么还会违反天线效应规则,或者说还有检查天线效应的必要?
    望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2008-08-29):
据我所看的材料。如果有NMOS管的漏端于之相连,这样就应该不会有天线效应了。

网友:
天线效应只和gate 有关

网友(2010-08-22):
”每根违反天线效应规则的线都会有NMOS管的漏端于之相连“
那要看连的早还是晚。

网友:
并非接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只有靠近栅的那边接个二极管才可以,如果你的二极管离栅很远很远,那是没用的。

网友(2015-04-01):
说的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