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状态机问题,急需帮忙!

楼主(2007-11-20):
题目为:设计一个序列检测器,当其输入的任意5个相邻位中的第1,2,5位为1的个数之和为奇数时,输出为1,否则为0。
初学者,想了半天,不知如何设计,请教!

网友:
好像比较麻烦,没有想出来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
如果不用状态机的话,用一个always语句和一个assign语句就可以做出来了。感觉挺简单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做一个5Bit的串行移位寄存器就可以了。
reg [ 4 : 0 ]   shift_reg;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
if ( ~ nrst )
               shift_reg <= 0;
else
              shift_reg <= { shift_reg [ 3 : 0 ], s_in };

assign flag = shift_reg [ 0 ] ^ shift_reg [ 1 ] ^ shift_reg [ 4 ];

楼主:
受教了, 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
串行移位其实就是状态机

网友:
的确是一个状态机,把32个状态写出来就一目了然了。